有个美霖达(SIS650GX+SIS962L)主板插假负载一切正常, ...
有个美霖达(SIS650GX+SIS962L)主板插假负载一切正常,插CPU就没有主供电,咋修?

楼主(2007-02-08):
有个美霖达(SIS650GX+SIS962L)主板插假负载一切正常,插CPU就没有主供电,其它供电电压都正常,也就是说没有电源保护、也没有掉电,其CPU主供电IC为L6917BD,咋修?
cpu
掉电

网友:
是我的话就换芯片 和MOS 再看滤波电容有没有异常. 不好的话,就跑下线路.

网友:
请问L6917BD可用什么代换

网友:
最好原值代换

网友:
看一下座子,换一下电源IC和场管试试!~

网友A:
换MOS管试试

网友:
是不是棕色的板子 看看南桥旁边有没有两个LM324

网友:
查VCC_VID
再查CPU座是否扩孔。

网友:
修好没有啊,怎么回事啊,结果都不说啊

网友:
听说过IO有问题的。

网友:
顶8楼老大的方法!

网友:
修好过这个问题,但板型不一样,可能没什么帮助,就不班门弄斧了!

网友(2007-06-09):
我手头就有一个这样的板子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 请教结果 我的还没修好呢

网友(2007-08-06):
比较奇怪啊?

网友:
高手们多发些修理实例咱们也好照本抄书多学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