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讨论--------NF3主板为何没有14.318晶振

楼主(2007-02-08):
翔升NF3主板,遍寻主板没有发现14.318晶振?
请问为何?

网友:
因为这个板子可能不采用14.318的晶振,我手里有一块nf4的板子这采用的是25m的晶振,如果说没有那不可能,除非人为破坏了,你还需仔细找找.

网友:
NV系列的主板,不采用14.318M,只用25M,而且这个25M和32.768一样,在不触发之前就应该是起振的。
25M的晶振坏掉了,会导致不上电。

网友:
杨哥一出手,就会有知识学到手,谢谢杨哥的讲解.我想问下,这个晶振坏为什么会不加电呢,一般的不都是32.768坏,才会不加电吗?难到25m晶振也是rtc电路的一部分?还请杨哥讲解.先谢了.

网友:
如果25M没有起振,那么可以查一下由开关电源产生的VCC_1.6或VCC_1.2V是否短路。一般此电压短路,南桥内部损坏,造成的25M不起振比较常见。

网友(2007-03-28):
我试过NF2板,RT9241不工作,我就把接第9脚的12W小管换成702,换后居然不上电了,(12W和702可能不通用),发现702的G极原来的5V没有了(经常遇到换小管换到没电压),就强行上电一会,才能正常上电!9241还是不工作,我就去掉702查G极,发现通过一个电阻接SB5V的,就找到一个12W换上,也不能上电,强行上电一会,能正常上电后一查,9241工作了!呵呵!

网友(2008-05-20):
14.318 MHz时钟内部通过乘447除16得到400MHz频率,然后分频获得其他需要的频率。
用25MHz就简单一点,可以倍乘16得到400Mhz,或者乘32得到800MHz,然后分频获得其他需要的频率。内部线路相应简单一点。

一般说来,芯片内部都是首先把频率先提高到400Mhz或800Mhz,然后分频获得各种需要的频率。

实时钟都是采用32.768kHz的,没有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