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板修得死去活来:))

楼主(2007-02-08):
一片865的跑3D重起的板子, 上机器测试 跑了10分钟 终于重起了.  拿起板子 左看右看  没看出什么毛病. 测试电压 基本上也正常..  于是先换个内存供电芯片, 顺便加焊了下IO  因为看上去有点短路的危险..   但不知道怎么搞的 IO 的PIN 是歪的 连焊了. 弄不开. 最后只能取下IO  修整好重新焊上去.  开机测试, 晕 短路了.IO挂..   是我不小心连焊了的.     于是又换一个IO  开机器. 没有上电..   气死我了.  又换了一个   开机还是不开机.   晕了!    把COMS 清除下  再开  OK 正常了.   跑3D,  20分钟 还没有死机..   哎 总算死了 又活了.

网友(2007-03-23):
IO短路,IO会挂吗?哦,我要试试先

网友(2008-02-11):
楼主好经验.还有那种就不放弃的精神.

网友(2008-04-08):
很少遇到楼主这的问题。同情楼主了。

网友:
这样无厘头的问题难啊,估计原本放下COMS电,效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