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用850修复北桥空焊主板也不难!!!

楼主(2007-02-09):
开机器 抓不到内存,判断北桥空焊了,  原来一直没有仔细搞.  今天反正时间充足.  先把板子用助焊剂流入NB里面 ,让后摆放好  我是用2卷锡丝压着 然后空着北桥  伸在桌子边上.   主要的技巧是掌握好温度和板子变形,  把850调到7.3左右位置,  在NB上加热几分种, 然后 再在主板下吹几分种,目的是加热均匀.  等能看到板子正面的贴片能挪动了 说明已经融化. 停止加热. 自然冷却 , 就OK了.  今天修3片都成功了

网友:
夜雨十三天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是温度七点三吗?我想知道

网友:
是的 调温度的旋钮一共有8格  我是调在7.3格的位置. 当时室温是 23度左右

网友:
什么牌子的850?温度调到7.3,那风速呢 调到什么?
请楼主说说,我一直也想玩玩这个,可没资料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真强啊!!
我用850加焊过一次GPU,结果失败,短路了。
加焊过一次478座,成功了。
无加焊NB实例!!

网友:
风速调多大?如果可以的话,加热显卡的GPU应该也是可以的.正好手头上有个显卡的GPU空焊了,改天我试试怎么样.

网友:
难不难,只有长时间使用才知道,有不少虚焊的板子处理完以后用了一个星期左右返修的.

网友:
要掌握好温度   和风速  受热要均匀

网友(2007-03-24):
我们一般用大的热几筒,很快搞定

网友:
支持楼主,最好有更详细的操作说明,都见识见识一下

网友:
老大,风速是多少????

网友(2007-08-01):
加焊北桥有一点难度
要考虑温度,扳子变形
要掌控好

网友:
加焊南桥容易些.北桥难度高些.最主要的是板变形问题不好解决.

网友:
值得学习,有机会自己也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用锡炉加焊,个人感觉受热比较均衡

网友:
用锡炉加热比风枪好

网友:
用锡炉看上去是比风枪好,不过也不是很好操作,除非炉子够大,我觉的炉子小了换东西也不是很方便。加焊桥我自己体会是用热风筒比风枪更好操作一些。我看到修手机的用的风枪换bsa是用到专用的换bga风枪头,有这样的东西就好办多了。

网友:
太牛了,我有的时候也这样试过,但是都怕板子变形,就没有加热那么长的时间,所以每次都。。。。。。,以后要更大胆一些

网友:
我试过,修好了一块CPU座空悍的板。

网友:
稳当办法.上下加热.不然会搞坏板和北桥的.你修好那些板用一些时间可能会有出然假焊的,如果碰到那些差的PCB,那PCB可能坏的,

网友:
学习学习,不过我用这种方法对付CPU座虚焊到目前为止只成功一块

网友:
人家做BGA焊台的人要失业了,,

网友:
加焊北桥有一点难度
要考虑温度,扳子变形

网友:
我焊过好多块了 就是掌握不好板子变形 最后用了一着 把板拧到机箱 结果5块班就好了1块 还的连啊 真是佩服楼主

网友:
感谢楼主!希望能有更详细的说明,别以为大家都是高手!

网友:
楼主真厉害,我也像楼主一样试过多块板子,成功的就一块。

网友(2008-01-03):
要掌握好温度 ~~~~~~~  和风速  受热要均匀

网友(2008-03-16):
我无加焊北桥成功实例!!最主要的是板变形问题不好解决.!!!

网友:
要掌握好温度   和风速  受热要均匀说就容易!哎还要多多练下焊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