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V-M2显示C1后自动关机经验

楼主(2007-02-09):
上次修一块845GV-M2(精英),开机显示C1后自动关机,几秒钟后又自动开机,又显示C1后又关机....就这样一直循环.将BIOS芯片取下后,故障现象消失,怀疑BIOS资料错误,重新刷写,发现BIOS芯片有坏块,重写一片后,故障修复
     可是今天又碰到同样主板,同样现象,刷BIOS不能解决,何故?

网友:
I/O换下,我修过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今天也碰到了 ,是QI的问题 ,换掉OK。

网友:
clear cmos后好像也有这种问题吧?
在其它的板上我见过,不是ECS的板!

网友A:
我碰到过一种845主板,也是这样的情况,要插内存才行。主板启动后,没检到内存就自动关机,然后又开机,如此循环。

网友:
你还有其他的内存吗?换下试试,看看内存附近的电容是否鼓包,,,
      刷BIOS,换I/O,挤压北桥试试,看看CPU坐是否有扩孔。

网友:
MS的板子的话,有可能是座子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碰到过一种845主板,也是这样的情况,要插内存才行。主板启动后,没检到内存就自动关机,然后又开机,如此循环。

我也碰到过,板子型号忘了

网友:
是不是内存的频率高了,被BIOS认为没有内存条

网友(2007-10-15):
这就是内存没插或者内存电路有问题.才这样的.在同系列的板上全有这现象.象845GV-M BG-72等

网友:
不是吧,楼主,这个问题是内存的问题了,不一定是主板有问题,精英板中有一部分板就是这个设计:当你不插内存或是内存不过时,就会反复通断电的

网友:
还有可能内存供电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