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枪应该怎样用才正确?

楼主(2007-02-10):
老师傅们说说比如要把内存颗粒吹下来!那么850的热风枪把风量打到几档?温度调到多少?出风枪口距离IC要多高才合适?  谢谢指点。

网友A:
内存的颗粒,最好不用850来吹,因为850的风速大,风不柔和,所以有可能对颗粒造成破坏。

最好是用那种无刷风机来作。不要用气泵式的。

如果只有850,那就要多练了,要控制好时间,以免损坏颗粒。温度是稍低些,以前我用白光850的时候,温度打到5.5,风速打到6。至于距离,要靠感觉了,而且风枪的移动要均匀。但如果只是那种200元的便宜850,说实在的,其控温和控风能力实在是不准确,你只能自己去估算。

网友:
非常感谢,别人说拆颗粒用风枪,焊回去是用烙铁的!!这烙铁焊内存引脚不难啊? 是怎么做到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的颗粒,最好不用850来吹,因为850的风速大,风不柔和,所以有可能对颗粒造成破坏。

最好是用那种无刷风机来作。不要用气泵式的。

如果只有850,那就要多练了,要控制好时间,以免损坏颗粒。温度是稍 ...

当时你用850吹的时候数显温度多少呀? 风嘴用多大的呢?多长时间内完成颗粒才不受损? (90秒内可以吗?太短了难吹下来呀!)

  谢谢。

网友:
嘿嘿,以前用过电烙铁换过IC滴,还是跟公安部六所的一技术主任学的。。。不过那有点原始哟。。。。。

网友(2007-06-20):
我想这个最主要的是靠自己的感觉哟1!!

网友:
如果内存是DIP的很定不难,不到一分钟就可以,现在真的难的是DDR2的BGA内存颗粒了,如果没有钢网难度大很多,

网友:
明明在线,有时系统提示离线,不知数据有没有问题,刚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