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擎P4I45GV 开机 跳92

楼主(2007-02-10):
求教大侠们 我有块华擎P4I45GV的主板开机诊断卡跳 92 就点不亮 诊断卡上的IRDY的测试灯常亮   那你问题

网友:
你首先要确定你的集成显卡输出是否正常!!!!

另外,那个V星的845GVM2-V2主板不认硬盘是否修好了?如果修好了,在原贴上说明一下,省得大家继续关注。

网友:
谢谢  老师的关心 我的那块 V星的845GVM2-V2  好了 刷完 BIOS 就 OK 了   在此 谢谢心在飞翔 老师     华擎P4I45GV的主板这块 也好了  原来是南桥这边不好 我加焊下 也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