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一个问题???

楼主(2007-02-10):
2片一模一样的板 一个就有双通道 一个就没有。 单独使用 2个槽都有用 是什么原因啊????
[
]
原因

网友:
个人认为从内存时钟上开始查吧

网友:
谢谢 我明天去查下 但时钟是一定有的 6条时钟线,没有时钟不正常应该不会开机啊

网友:
顶一下 ! 我把时钟所有的零件从一块正常板上全部挪过去了 包括帖片都换了 还是一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