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教高手一个问题???

楼主(2007-02-10):
2片一模一样的板  一个就有双通道 一个就没有。 单独使用 2个槽都是好的

网友:
都插上的话 能开机    但 一会就死机了.

网友:
是不是2条内存不一样啊,如果不是一个厂家生产的,或是工作频率不一样,也会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
最好拿2条一样的试试

网友:
2条内存是一样的 一批货

网友:
从哪里看出没有双通道的?

网友A(2007-05-23):
我是新人,也想知道从哪里看出没有双通道的?

网友:
楼主最好说清楚点,是那块板有问题?你详细说才能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
哈哈,我也是新人,高手们告诉下我们这些新人吧!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新人,也想知道从哪里看出没有双通道的?

INTEL的 865的 及 以上的 都支持 双通的

网友:
另外  一般支持双通的  内存插槽  会用 不同的颜色 来区分的

主要的是开机的时候 看下 主板的型号 还有提示就知道了

网友:
BIOS版本一样吗?
是不是没有默认打开双通道啊?
自己手动去打开看看

网友(2007-11-13):
多谢.知道怎样去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