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2-10 MS-6570E主板维修一例

楼主(2007-02-10):
MS-6570E 10C     K7N2 Delta2-LSR        NF2SPP+MCP-RAID+83627THF

      此主板最开始为不加电,南桥烫手,VCC3短路。更换南桥后可以加电,但单步卡跑全F,有的时候可以跑过C1,但在FB代码当住,插上内存也是一样。量测全板的所有电压,都是正常的,又量测所有的频率,发现32.768K的晶振没有起振,两端都是1.5V左右的电压,并且没有压差,怀疑晶振本体不良,更换晶振后此板修复。

网友:
好不容易抢了个少沙发.顶了再看.
测晶振我一般都用显波示看.准确快捷.

网友:
顶杨哥一下,南桥短路晶振也跟着一起损坏,我还没遇到过.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顶!!很常见的故障啊!!杨兄弟精神值得嘉奖啊!!

网友:
呵呵,如果晶振旁的二个电容没装的话,会导致com口不过

网友:
顶!!很常见的故障啊

网友:
又学到一招 嘿嘿

网友A:
晶振我估计是做BGA的时候坏的.我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晶振我估计是做BGA的时候坏的.我想

  对呀.晶振怕高热,可能是高热会把里面的晶体碎掉.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我就喜欢这里气氛很好哦

网友:
在工厂就是好,想换什么换什么!!!!

网友(2007-07-15):
学习了  支持各位大大

网友:
换桥好恐怖的词啊!~哎~!

网友(2010-01-12):
请问晶震2段压差正常是多少啊

网友:
0.6V压差,但实际上不一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