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诊断卡和二位有何差别?

楼主(2007-02-11):
四位诊断卡和二位有何差别?  在功能上

网友:
除了能显示前一码,没什么差别,我用的二位卡.个人感觉四位还不如两位卡

网友:
没啥区别
便宜的卡都一个味

网友:
我用的是四位,两个换着用,有时候一个没显,就用另一个

网友A:
我有一大堆卡,不过都不舍得用,,收藏ING。。。。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大堆卡,不过都不舍得用,,收藏ING。。。。

网友:
心在老大是收藏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大堆卡,不过都不舍得用,,收藏ING。。。。

像这种级别的高手一般都是用探针的

网友(2007-03-19):
回复 网友B:

不用,改天就用不了拉

网友:
呵呵。。四位的用着高级点```

网友:
好的4位卡,不仅兼容性好,而且可以前后翻码,看主板已经走过那些码,有利于故障判断。好卡还不会有走码不全的情况,物有所值。我那近90元的还可以测笔记本。

网友:
什么的都行。。。便宜就行

网友C:
张先生,你那卡从哪买的

网友:
淘宝上有很多的。
是那种最新型的,PCI和并口双口的。
普通维修用来还算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张先生,你那卡从哪买的

淘宝网上,是浙江计算机芯片级维修中心的,现在便宜了好多。型号pt090,鑫帝科技的产品。上面只有两个芯片,其中一个是单片机。

网友:
无非是到26或13可以走下去罢了,是加了一个响应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