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CPU供电问题。

楼主(2007-02-12):
CPU没有2.5V供电

我的主板是 ECS P6VAP 的 此主板CPU主供电2.2 内核供电1.46 就是没有2.5V供电. 电源IC 没坏.我已换成新的;.场场效应管没坏.电源ic 也有 5V 输出 12V和5V 都有输入 就是怪了不知道什么怪病.

   我不知道场管的具体型号。就换了两个。请问有问题吗。!

网友:
只要是功率够和跨导这两个参数比原来的好,我觉得应该没问题吧.
你这块是什么板呀.感觉是370的主板.有时候没有外核电压2.5也是正常的.

网友:
干个脚座吧
量一量电源管理各个脚的对地阻值

网友:
无2.5

是这样的。我查灰线5V只有1点几V而已。有人说是经灰线的一个元件坏了。我查不到连接灰线的元件。怎么办!

   我是370的板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