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显卡经常黑屏,现在不显了

楼主(2007-02-14):
我的GF4显卡平时经常黑屏1-2秒后又自动亮起,这种情况有近一个星期,到前天开机就不亮了,换显卡后能正常点亮,这正明是显卡坏了,
请问各位老师帮忙分析一下是哪里坏了,我该如何检测.谢谢!

网友:
GPU和Memory的供电正常吗?

网友:
你好,你量一下,显卡红绿蓝的,行场扫描信号线,对地阻值是否正常!我前两天的集成显卡坏了,和你的症状差不多,最后是行场扫描信号线被一滤波排阻拉低了,拆了就好!或换也可以!

网友:
各位分析的都很透彻,学习了

网友(2007-03-17):
非常感谢各位帮忙分析,由于本人经验不足,还是没找出故障出在哪里,等我修好之后,我一定会把维修过程写上来让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