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故障求救

楼主(2007-02-14):
型号:技嘉GA-81K1100 875P+1CH5R
使用中死机,以后的重起无自检,无图象,无报警,电源灯和硬盘灯常亮,所有风扇都转,但无任何反映.
已通过第2台机器检测除主板外其他硬和电源件完好.
想知道故障在哪里
谢谢
硬盘
主板故障

网友:
先CPU的工作条件:V CLK ,RST.完了南北桥供电,然后BIOS IO,再然后就是打值,全板都要打.如果钱多,买个TL-22卡来修板,那很不错.

网友:
这种故障不好说,老套路,先烧BIOS,然后量CPU的供电,时钟,复位,以及全板的电压,时钟,复位等等 。再就是量测全板上的AD信号线。

网友:
应该先查一下,电源的的输出是否正常,再去查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