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压的测试点有哪些呀????

楼主(2007-02-15):
主板坏了,主要测试什么地方,还有就是主板的信号流程是怎样的

网友:
当然是看各主供电是否正常。然后看时钟,再是看复位。
这也是修主板的主要流程。
    主板坏是很笼统的说法。你要说明白大概是什么故障。论坛的老师才能帮你出主意的呀。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么复杂,就是开机没反应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源绝对没有问题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复杂,就是开机没反应

开机没反应,DEBUG卡跑00,FF,88这就是最复杂的。

网友:
奉劝楼主在论坛里潜一段时间的水,多多看些别人发的贴,再来问问题。不然的话,你的问题没有人愿意回答,就算回答了,你也看不懂。怎么说也要把一些基本电路和主板的工作流程弄明白啊。

网友(2007-05-25):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何况是这论坛上有这么多的老师!!

网友:
其实我也想问这个问题,不过飞翔斑竹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嗯,多看有所得的
^_^

网友:
一般是先电压,后时钟,再复位啊

网友:
在论坛里潜一段时间的水,多多看些别人发的贴

网友:
革命尚未成功,工作仍需努力呀

网友:
我们新手就是这样,有点像无头的苍蝇

网友:
之前在坛上,有位师兄有一个方法,真值得借鉴:用一段时间专攻开机电路,再用一段时间学习复位,用一段时间专攻供电.这也许能给新手一点启示

网友(2007-07-03):
我们新手就是这样,有点像无头的苍蝇
用一段时间专攻开机电路,再用一段时间学习复位,用一段时间专攻供电.这也许能给新手一点启示

网友:
慢慢潜下吧,努力学习一定行的, 我现在也不懂!

网友(2007-08-07):
装上你的廉价负载,测量核心电压,PG信号,复位的电压,晕,这些都不明白,算了,去学习下再来吧

网友:
饭得一口一口吃,把嘴巴一下塞满,可能嚼不动咽不下,卡在嘴里还难受。

网友:
这么复杂,就是开机没反应

网友:
1.      打开电源各电压输出正常,Power Supply送出Power good讯号,经电路转成Reset讯号,以清除CPU及各Chips之内部缓存器,并设定CPU之初始地址(IP=0FFF0,CS=0F000),此地址为BIOS的起始地址
2.      CPU先送出ADS#,代表接下来送的地址为有效地址
3.      CPU送出Address(A3~A31),地址为IP+CS*16=FFFF0(指向BIOS)
4.      CPU送出M/IO#、D/C#、W/R#,代表做内存资料读取
5.      接着讯号由北桥经PCI接口传给南桥,首先送出FRAME#,代表接下来送的AD讯号为地址讯号,因为在PCI接口上Address和Data共享同一个总线
6.      送出CBE0~CBE3告诉南桥要执行Memory Read的动作
7.      再由南桥送出AEN代表地址致能
8.      送出SA0~SA19(FFFF0)寻址到BIOS,并发出BIOS CS#将BIOS致能
9.      再送出MEMR#读取BIOS资料,资料经由SD0~SD7传回南桥
10.  每四个byte(4*8bits=32bits)再透过AD0~AD31及C/BE0~C/BE3传回给北桥
11.  最后北桥每二个32bits(2*32bits=64bits)再由D0~D63送至CPU
12.  STOP#代表一个指令周期结束
我在工廠修的大方向(修NB的):
No video 00 先查電壓-再找PWROK-RSTIN-CPURST-量CPU到北橋的ADD DATA線...
No Power 先查電壓-再南橋的X-TAL(32.XXKHz)-查UCOM的RSMRST-SUS電壓..要詳細一點的找南
              橋SPEC裡有電源啟動寫時序表
其他的就屬於很簡單的了..NV00真的不好修

网友:
我是新手,也很想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复杂的事 用心去学习  楼主 我跟你一起努力~

网友:
赞同心在飞翔、张先生的见解。

网友(2007-09-29):
偶现在就专攻开机电路

网友:
正在学习当中。非常好

网友:
先查电源好坏,若正常,查开关有无电压,

网友(2008-04-21):
要学会潜水才行啊,慢慢研究吧,新手帖里东西多慢慢看看,至少要知道怎么提问,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