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OX CU-133A+实例一则

楼主(2007-02-15):
到手一片CU-133A+板,老得掉牙的,故障为可以点亮,但死在第一屏,如下图.DREAM提示是硬盘不过.这板是686B的南桥,因为耗不起那个钱,桥问题一般先加焊,土炉+8300上阵后板子搞定.
硬盘

网友:
不过硬盘,排除硬盘没问题.一般是南桥,或IDE到南桥的线路有问题.
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