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7N400-L 难题

楼主(2007-02-15):
技嘉的 GA-7N400-L
故障现象:
冷开机自检,到检内存,死机;
按复位键,后可正常启动~~~~
在使用中,特别是在网上下载东西时,会无缘由的突然重启,重启时间和频率不固定~~~求教高手指点~~多谢~~~
重启
技嘉

网友:
你说的检内存,是指DEBUG卡显示C1时当机,还是屏幕上已经有画面的时候,检测内存M数时当机?

网友:
是刚显示cpu的ID号后,就死了~~~

网友:
我换了内存附近的几个电容,开机死机现象没有了;
可是,电脑自己重启的故障还是存在,时间频率不固定,有时一二个小时也不会重启,有时,刚开机没几分钟就自己重启了,头痛~~~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过电源试试没有??

网友:
有可能还是内存的问题。看一下内存供电管是否有问题。

网友:
多谢各位的热心~~~~~在此表示感谢了~~~~~
电源我换新的了,故障还是那样我总结了一下,现在的故障和上网的流量有关系-------不上网时,几个小时电脑也不会自已重启,上网下载东西时,重启的比较平凡~~~~~~希望大家积极回贴多给我一些指导~~~~~多谢拉~~~~

网友:
APM3055L GFA86 用什么管子可以代替~~~~~~~~~~~~~~~???

网友:
APM3055L GFA86 是我主板上内存的供电~~~上个贴忘记说明了~~~~~~~~~

网友:
用 15n03可以代

网友:
楼上的朋友,可以把型号说得详细些吗~?~

网友:
板子还是没有修好~~~~~~~~~~~~
请教各位前辈,内存供电怎么样算正常~~~~~~~?
我的主板,内存供电一共有三个3055L和三个6.3V100uf 的电容和几个10V100uf的小电容,其中二个6.3V电容上的电压是2.44V;一个电容上的电压在一点零几伏~~
故障依旧,不上网一切正常,上网就不定时重启~~~~~~~~~
真是折磨人呀~~~~~~~~~~~~~~~~~~~~~

网友:
电容是6.3V1000uf 上面写错了~

网友:
换CPU,上次我修到一个这样的,在网一看电影是死机,换过CPU,就OK了,不过CPU是462的,不知道你的是什么CPU

网友:
还是认为内存方面

网友:
CUP 也是462针的2800+
换过好多件了,现在,情况有所好转~~~一天也就重启个二三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