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881A声卡驱动那位有?

楼主(2007-02-18):
今天装了次系统,就差声卡驱动了
AD1881A找不到, ,谁知道最快装驱动的方法,谢谢!~
方法

网友:
网上大把,到处都有.

网友:
这种问题还发到论坛上来?驱动之家不至于不会用吧。

网友(2008-05-13):
上驱动的 网站 看看 吧

网友:
告诉你一个最快的方法,下载安装一个驱动精灵,然后自动在网上搜索下载安装的,快的不行。
前提是你必须上网

网友:
这个驱动应该华硕P4800那个板的,,,到华硕下,,有的!

网友:
驱动之家就有啊,或者上官方网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