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IDE故障

楼主(2007-02-18):
型号:技嘉GA-8irx
平时使用中死机,死机时间无规律。重启之后无自检,无图象,无报警,电源灯、硬盘灯和键盘灯常亮,但无任何反映,所有风扇都转。
断电后重新通电电源灯都会亮一下,重新开机有时可以使用10几个小时无任何问题。
而有时通电后电源灯长亮无法开机,需要断电等待一段时间。
后来发现只要主板两个IDE接口不接任何设备,用u盘启动死机现象消失。
请问故障在哪里,应该如何检测和修理?
谢谢
[
]
硬盘

网友(2007-09-29):
换个电源试试把!!!!!!!!!!!

网友:
看起来象南桥问题 有可能南桥有虚焊

网友:
先放下电,不行进CMOS设置下内存频率,调低点,如果还不行,看看主板有没有什么断线烧伤少件,再不行,就是南桥了,是南桥RST信号不好了,你可以换个南桥了

网友:
我想你应先查一下ide的各个针脚的阻值,然后是其与南桥中间的贴片电阻好坏,如果正常那就是南桥不良了

网友:
建议先换电源,碰到过两个类是故障均为电源问题,接上耗电大的就开不了机,拆下电源打开发现16V2200UF电容以鼓包,更换恢复后就OK了!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