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00 显卡故障 请指点 (已解决)

楼主(2007-02-24):
朋友的速配5718 128M 128bit  我自学修显卡还不太懂套路,供电检查过了,还请前辈帮我判断一下故障原因,虚心学习ing……

症状1 : 开机无显示,键盘大小写锁/数字键锁有反映,不死机

加电后屏幕左上角可以看到显卡bios信息(5700 VGA BIOS…………128M ),之后全黑……
偶尔在显卡bios信息后,屏幕全黑,左上角有光标闪烁几秒,之后全黑,但是屏幕下方可以隐约看到几条横线边跳边闪,比较浅……不停闪……

症状2 : n百年一次,显卡可以正常引导至桌面,几分钟后花屏

windows稳定后,几分钟后可以看到症状,整个屏幕分布不均,出现固定位置的块状颜色异常,很淡的黄色,和正常像素混在一起,每色块类似DOS下80x80字符的大小,块内黄色基本成竖条型,厉害的时候整个屏幕的黄色竖条连成直线(感觉上是),过不多久死机了。

一次在正常进入极品9,640*480,1分钟后出现淡黄色块,白色区域比较明显,持续1分钟后屏幕定住,Alt-Tab切至任务管理器结束极品9进程,即刻死机,屏幕尚有显示,任务管理器窗口四个边看到明显黄色,像是喷上去的,很有艺术感的xp主题

pwm-ncp5424: VCore 1.3V(系统复位时1.4V)
pwm-ncp5203: VDDQ 2.5V(拿来时最高看到过1.68V,调整至2.5V故障依旧) VTT 1.25V

网友(2007-04-08):
先学习一下!偶是菜鸟!

网友A:
5718很多都是GPU坏就你这个还不能确定,用MATS测一下,这个卡显存是正位的很好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5718很多都是GPU坏就你这个还不能确定,用MATS测一下,这个卡显存是正位的很好查

请问  这个软件怎么看哪个颗粒坏了 我测试了 但不知道怎么看  有没有说明书

网友:
你测好了发上来我帮你看一下,这卡我修得多.

网友(2007-10-14):
回复 网友B:

果真是GPU的问题,加焊了所有显存,检测排阻和颗粒焊接全都没问题,但是偶尔正常启动,最后判定就是GPU,下狠心用新买的850直接从正面加焊,没有下加热,清理后上机跑4小时3D Demo一切正常,头一次尝试加焊,温度掌握不太理想,850比较便宜且不带温控,不知道会不会用一段时间又坏了,这种方式加焊后的焊点强度靠得住么?

这次修复过多的涉及到焊接问题,修复过程移到了工具和焊接讨论区。

网友:
感觉加焊还是用不住,应该拿下来重新织珠,BGA

网友:
多谢大家又学到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