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换PCB板,SPD丢了,可以换别的吗?

楼主(2007-02-25):
我有条256M的单面DDR内存,PCB板坏了,SPD也没有了,如果换PCB板的话,可以用别的SPD代替吗?
PCB

网友:
要同容量,同位数,同片数的SPD才可以代换,不然会点不亮,或容量变小。

网友:
学习了,谢谢心在飞翔斑竹!

网友:
可以换呀,但是你要重新刷一下SPD哦。具体要看芯片编号。。找一条相同的颗粒、数量、容量的SPD保存下来再刷到坏的那条内存上。

网友(2007-03-30):
找不到合适的,我的256,当128给卖了

网友(2007-06-16):
是不是卖给我了 呵呵 上当了

网友(2007-08-22):
张老师不是说,不用SPD,也能行吗。干脆不用算了。谢谢。

网友(2007-10-20):
SD的内存不用SPD可以认的好 但是ddr的没spd是不行的

网友:
没有SPD要看用的什么板,我有根内存是自己拼装的512M ,没有装SPD,在SIS661FX上运行好得很,但在intel板上死活不开机

网友:
是呀,最好的方法还是装上SPD,不然的话问题多多呀,

网友:
不一样的芯片不可以吗?

网友:
买条内存槽,在SPD位引八条线,将它就成八脚IC座,SPD转接DIP8就做成了。什么SDP都能用编程器写了,一般用的是24C02(多种牌子的都可以用),(当然也可以读SP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