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2-25 MS-6580主板全板无复位维修一例

楼主(2007-02-25):
MS-6580  VER:50B     478+845PE+82801DB+83627THF

此板故障为全板无复位,单步卡跑单F,PCI,AGP上的时钟正常。量1.5V,2.5V,VCORE,1.5VSB等电压均正常,没有偏低及短路现象。当量测到83627的第21(SIO_PCLK)脚时,发现此脚上的33MHZ频率没有,仅有一个1.4V左右的电压。这明显是不对的,沿线路进行查找,发现此信号通过一个RN53(822)的排阻与CLOCK相连(个人的经验,时钟芯片周围一般都是小阻值的排阻,而用不到822这么大的),于是查看正常的主板,发现在正常的板子上,RN53应为330的排阻,而此板的RN13却为330,正常的板子RN13应为822,这两个排阻的位置被换了过来,估计是产线上贴片的时候,打错了料,导致这个33MHZ的频率无法正常给到IO,于是IO无法工作,引起全板无复位,将此两个排阻对调后,此板修复。

相关电路如下:

网友:
顶!抢到第一了,这是传说中的沙发吗?

网友:
感谢,学习中,顶一下.

网友:
问一个很菜的问题,IO与复位有什么关系呀?复位是南桥的事嘛

网友:
你没看到ich-pclk和sio-pclk是在一个排阻上吗?实际上是ich无33M pci时钟造成全板无复位!

网友:
楼上的,多谢指教。不过还是不明白,你只能说那个排阻的问题导致南桥无
33M的ich-pclk时钟,无法正常工作,而不能解释楼主说的"IO无法工作,引起全板无复位",谢谢

网友:
楼主说错了不允许啊?

网友:
IO有几个通向南桥的重要信号

网友(2007-06-28):
我也有块这样的板,怎么问题这么多呀

网友:
明了,反复学习了!谢谢

网友:
可以把重要的信号讲一下吗?

网友:
这种也能辨别。I服了U.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啊,什么时候能有你一半的技术就行了.另问你,是怎么学出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