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IGA6ZMA不开机的故障

楼主(2007-02-25):
今天修到了一块GIGA6ZMA的老主板,故障是不开机.测试了CPU的电压为2V,主板各个关键电压,复位,时钟测试点基本正常,于是就刷了个BIOS,还是不行,于是就换了个IO,83977EF-AW,还是不行.小弟对这些SLOT 1老主板的维修经验不多,还请各位多指教.因为以前经常遇到这样的故障,而且都CPU和CPU的插槽接触不好导致的,刷洗后就可以了.但是这次无论怎么刷都不可以了,请大家指教.
小弟认为CPU到NB,NB到SB都有可能引起这样的故障,但是这些具体的线路我就不是很清楚了.还有,请问一下BIOS芯片:W29C020-12和W29C020-90能不能相互代换?

网友:
请问一下BIOS芯片:W29C020-12和W29C020-90能不能相互代换?

可以换

网友:
可以的,我刷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