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原装主板IO发烫

楼主(2007-02-26):
INTEL原装845板IO
P87372  接电源就发烫.更换后还是发烫.是不是换的也是坏的?INTEL的板是不是有这个通病?还是别的电路问题?

会员1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主板能点亮吗?

如不能点亮,换个IO试试.

网友:
顺便取下com芯片看看

网友:
根本加不电.不加电.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问题的INTEL板,找不到IO还没换试过呢,这样看来还是先查查其它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