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nf3主板无法关机

楼主(2007-02-26):
今天修了一片nf3主板,故障是按开关按扭时,无法关机.开机正常,在系统中或已经点亮的情况下,只要按关机按钮或在系统中执行关机命令时,测试卡的复位灯常亮,而主板确依然加电,电池电压及跳线电压正常,io及晶振都换过无效.(注绝不是系统问题,就是主板的问题,其它配件更换过).没有思路了,哪位给点意见.

网友:
你把ATTP换下,就行了,基本上就可以了

网友:
ATTP是什么?

网友A:
查PSON#的相关线路,一定在这个信号上。

网友:
有门电路吗?换下试试.....刷过BI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PSON#的相关线路,一定在这个信号上。

请问这个信号怎么找?

网友:
俗称的ATX电源插座上的绿线,顺着这个线路来查,看有什么相关的原件,逐个排查。

网友:
顺着绿色线查找相关元件  这个意思

网友:
查主板ATX插口的绿线位置么?还是电源的?

网友:
是主板上的那个。不是电源

网友(2007-10-08):
期待中^^^ 本人正好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
期待中^^^ 本人正好遇到同样问题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等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