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PI45d 疑难问题请求帮助

楼主(2007-02-28):
华擎PI45d  478 (DDR*2  /SDR*2)
开机可以启动,安装XP(ghost版XP) 第1次都正常,
从新启动后但是再刚出现winXP界面后就蓝评了(我换了多个 :内存/硬盘/cpu)都是一样的
蓝屏显示的英文是

A problen has been detected and windows has been shut down to preven damage to you computer
If this is first time you”ve seen this stop error screen,restart you computer if this screea app cars again,follow these steps:
Cheek for riruses on your computer remore any newly installed hard drives or hard drive controllers.check you hard drives to make sure it is prorerly configured and terminated run chkdsk/F to check for hard drire corrption,and then restant you computer
technical in for matior:
*** stup: 0x0000007B(0XFC8D3528,OXC00000034,0X00000000,0X00000000)

AGP旁边的场管15n03也换了,,,,,,,,,,还是不行啊(因为此管我摸着有点热)

请求帮助,谢谢

网友:
换个安装盘吧.

网友:
谢谢 断箭 老师!

下午分别用安装盘的XP-SP1/SP2试验了都可以了,为什么GHOST的出现蓝屏?

另外发现AGP下面的15n03用手摸着实在是热呀,有点烫手,如何解决?影响机器不?

网友:
换个GHOST版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