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4IBASD主板de问题

楼主(2007-02-28):
我用的是精英P4IBASD主板,现在有如下情况:

1,常常发生死机,正常使用中,突然就什么都没有反应了。

2,常常在正常使用过程中,突然就黑屏,重启。

3,几乎每天早上第一次开机,都会不能启动电脑,但是没有错误提示,或者是显示器的没有信号提示框在移动,或者就是停顿在某个启动屏幕,就不动了。但是硬盘在运转,只有硬关电源,然后用手按住CPU的散热器左右摇几下,也许就可以启动了,如果不行,就重复硬关电源,摇CPU的散热器。

是什么问题?讨教。

网友:
看你说的这种况,座子搞一下啰.

网友:
能否具体点呢?谢谢
能否具体点呢?谢谢

网友:
CPU座空焊的可能性很大,但普通用户是无法弄的。

网友:
空焊?
是否就是虚焊,自己怎么弄?把每个焊点都再用电烙铁焊一下吗?

网友:
估计是BGA封装的,自己无法弄。除非你有BGA机,或者有很高明的手法。
要不然基本是不可能的。

网友:
谢谢答复,
基本是这个问题吗?
几乎每天早上第一次开机,都会不能启动电脑,但是没有错误提示,或者是显示器的没有信号提示框在移动,或者就是停顿在某个启动屏幕,如XP滚动条画面,就不动了,但是不黑屏,就是没有反应了,但是硬盘在闪烁。此时只有硬关电源,然后用手按住CPU的散热器左右摇几下,也许就可以启动了,如果不行,就重复硬关电源,摇CPU的散热器。

常常发生死机,正常使用中,突然就什么都没有反应了。但是不黑屏。就停顿在即时的画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