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种集成电路拆卸方法。

楼主(2007-02-28):
几种集成电路拆卸方法。

几种集成电路拆卸方法。

网友:
谢谢,不错不错,有学习参考价值!!!!

网友:
没有讲贴片集成块,用风枪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
:lol :lol :lol :lol

网友:
这可是焊接经验啊~!谢谢!!

网友:
谢谢

不错的知识!不过暂时用不到!

网友(2007-04-29):
热风枪容易搞坏吧,我是新人,有几次拆内存把芯片吹裂了

网友:
用烙铁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有个问题,用刷子去刷那些溶掉的锡,那刷子的毛毛就会因为温度太高而焦化的.那岂不是拆几个集成就要废掉一把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