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主板跑0d 是内存检测不过吗

楼主(2007-03-02):
双敏kt400的板子 不亮 跑代码 c1---c3--05--0d 停住 od代表什么?是不是内存相关?
内存检测不过

网友:
bios刷过 io换过 还是od 查了诊断卡说明书 根显卡有关 但这块板子没集成显卡 纳闷

网友:
好象上次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不过不是双敏的板子.后来换了个CPU就好了,而那个CPU插在别的板上又可以的.后来问老师说是不兼容。不知你是不是这种情况

网友:
BIOS,可能性太大了,超过90%,要确定你刷的型号,版本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