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一些学习中没有搞懂的问题..

楼主(2007-03-02):
1.测试卡上面的指示灯应该是什么状态的?(所有灯都亮?复位也常亮吗?)
2.主板一切正常,那测试卡走的代码是多少?    C1只代表过CPU了  不过内存是吧?
3.大家一般用什么测试卡?   请告诉我一些常见代码的故障分析..谢谢了..

   本人刚学习了一些主板维修,有天津的维修点需要人手吗? 只要能学些东西,我不要工钱的

网友:
复位常亮就是无复位,当然不正常
正常后的代码应是FF或00
测试卡什么样的都可以,至于故障分析,很难一下子说清,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复位灯一般是开机后亮半秒钟熄灭,若不灭常因主板上的复位插针接上了加速开关或复位电路坏。

楼主:
哦,复位应该不亮,点RST次会亮一下
我学习时跑00 FF都是故障吧?     2B 是什么位置的问题? 说明书写得太专业,我看不懂

网友:
2B\2A\0B\0D在好多的板上都应该显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复位应该不亮,点RST次会亮一下
我学习时跑00 FF都是故障吧?     2B 是什么位置的问题? 说明书写得太专业,我看不懂

2B  好像是:测试磁盘驱动器,软驱或硬盘控制器出现问题都会显示 2B.

网友:
引用 网友A:

2B  好像是:测试磁盘驱动器,软驱或硬盘控制器出现问题都会显示 2B.

   就是因为写得太专业才问你们的...简单说,就是IDE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2.主板一切正常,那测试卡走的代码是多少?

找一个正常的主办看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