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图纸中的part1和 part 2 什么意思?

楼主(2007-03-03):
看810图纸的时候,第一两项不是有  370-pin socket part 1 和 370-pin socket part 2 那两个芯片怎么回事 是不是cpu正反面什么的啊看不懂 ?

网友(2007-05-20):
引用 楼主:
看810图纸的时候,第一两项不是有  370-pin socket part 1 和 370-pin socket part 2 那两个芯片怎么回事 是不是cpu正反面什么的啊看不懂 ?

两块图纸拼起来,就是完整的一张,一般为一左一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测电子器件的对地阻值?
请教老师什么是对地阻值?

在主板不加电的情况下。
用数字表二极管档(如果没有则用电阻最低档)红色表笔接地(板上安装孔边上的大金属圈,或外接口的金属壳),黑笔测量。
因为对地测量,也就是对地电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