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技嘉865PE上不了8X的显卡

楼主(2007-03-05):
这块扳子只能上AGP4X的显卡,一切都正常,但是一用上8X的显卡,就点不亮,怎么试都不行,请高手赐教.先在这里谢了!
显卡
点不亮

网友:
刷过BIOS了吗??

网友:
谢谢林哥:BIOS用同型号的板子上的代换了也无济于事,这是一块返过厂的板子,北桥有换过的痕迹,板子背面已经变色了,是不是厂家换的北桥的问题呢?

网友A:
换一下AGP槽边的小芝麻管试试.

网友(2007-08-31):
换完小芝麻管还不行的话就有可能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主板上是否有跳线???

网友:
4x的AGP显卡主供电是多少?8X的又是多少?

网友:
我上次碰到一块865GV的板子,不支持AGP8X接口的R9550,有可能是兼容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