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83627的一个问题? 知道的来顶一下

楼主(2007-03-05):
最近经常碰到 RESET起不来的板子,   发现是 PWPOK没有起来(一路连到了83627的71PIN,一路到了SB)    查到 是因为W83627的71PIN 影响了 这个信号.断开83627这路.  PWROK就会起来  但还是不能开机器.   请问:  W83627的71PIN 是怎么控制的???   此IC换过几个了 不是IC的问题.

网友:
估计有可能是PWROK有延时造成,
但不知此板的具体电路如何,感觉此板的故障与南桥有关。

网友:
有些板子是空脚的哦.

网友:
空脚是因为有的板子已经不通过ATX上PWROK线来判断各电压是否OK了。
而是通过专用的ASIC芯片。来对3V,5V,12V等电压来进行判断,而后由该芯片发出PWROK信号。

网友:
各位都是高人啊

佩服佩服

请教一下一般常见的ASIC芯片有哪些啊?

网友:
MSI板的,MS-5,MS-7就是其中之一.

网友:
谢谢楼上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