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45PE主板 09N05 管代换

楼主(2007-03-05):
请问版主.V星845PE主板 09N05 管可用 3055 管代换吗?
谢谢!
或者可用其它什么型号代换?

网友:
不可以用3055,,,,
要用大一些的管,比如09N03,60N03,75N02等等。

网友:
这管子能坏???我从没见过这管子坏过.

网友A:
场效应管的代换原则,主要是功率,电压,还有放大倍数,电流,
在维修中.有没知参数的管,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然后找相应该的管代换即可.比上论坛发帖快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场效应管的代换原则,主要是功率,电压,还有放大倍数,电流,
在维修中.有没知参数的管,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然后找相应该的管代换即可.比上论坛发帖快得多.

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老大能否给个网址?谢谢

网友(2007-04-08):
75N02
好像我用的很多~
不容易坏~ 基本上通用性很好~

网友(2007-06-10):
要用大一些的管,比如09N03,60N03,75N02等等

网友B:
 09N05  :  09是代表D极耐流值为9A,N是代表N沟道(在主板上很少看到P沟道场管),
05代表D-S耐压为50V,依次类推75N02,55N03,60N03,50N03, 15N03

 大家可以发现,主板上场管的D-S耐压基本都为30V,因为主板供电最高才12V,可不管此参数。
 主要看D极耐流值,可大不可小
 3055的参数跟15N03差不多,跟09N05比就是耐压值有点小,我绝的可以代

网友:
楼上解析的清楚明白!!!!!!!!!

网友:
明白了,一般主板最高都是12V吧~~~考虑电流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09N05  :  09是代表D极耐流值为0.9A,N是代表N沟道(在主板上很少看到P沟道场管),
05代表D-S耐压为50V,依次类推75N02,55N03,60N03,50N03, 15N03

 大家 ...

应该是9A而不是0。9A,这个不能搞错

网友(2007-08-20):
学习了,总不懂它们的含义,现在明白了,谢谢

网友(2007-10-01):
学习中,一点一点积累,相信,有天我也能为别人解答的

网友:
解释的清晰明了,谢谢

网友:
应该是不能更换的吧~~~偶看过相关的一些资料,本人菜鸟 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