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我的华硕845pe的修复,在此感谢“心在飞翔”的SUPPORT

楼主(2007-03-05):
华硕的一快845pe主板,诊断卡跑FF,第一件事就是恢复bios,开机还是老样子,将系统最小化,主板只接内存,显卡,再开机,问题依旧,再换内存,接一块确认没有问题的PCI显卡后再试,依旧没有反应。这个就麻烦了,不是主板挂了,就是CPU 了。因为家里没有CPU了,只好拿去街上的
电脑维修
部试一下了,重点怀疑是CPU坏了,因为之前“心在飞翔”已经帮我维修过了,也不排除在路上快递的野蛮运输造成主板损坏。我是把主板和CPU一起拿去维修部的,测试下来也说主板坏了,因为没有换我这个CPU,我提示说CPU又可能是海的后,他们换了个CPU,竟然。。。。。。。,能电亮了。我想好了,CPU真的挂掉了,P4 2。8c啊,当年买来1400左右吧,那个心情啊,唉。无奈,那回家后准备在淘宝上看看现在CPU的行情,这时收到了“心在飞翔”的一个短消息,提示在他修这快主板的时候也遇到过一次主板板跑FF,拔插了一次CPU后就没有问题了,建议我将CPU座打开,用无水酒精清洗一下,也只好死马当活马医了,因为用维修部的CPU能点亮,所以不报多少希望,但是打开了CPU座的时候,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内部有4根底座的金属片已经扭曲变形了,用镊子小心的将金属片拨正后,全部装回好后,开机测试,听到了久违的"嘀“一声,显示器亮了,呵呵,那个开心啊,真是感慨万分啊。没有”心在飞翔“的提示,估计这块CPU就只能收藏用了,再次感谢。
今天把这个我的经历来这里share一下,遇到点不亮的主板也检查一下这个CPU底座吧,说不定也有惊哦。
因为在网上找了很久没有找到怎么拆卸底座的办法,特意拍了张照片,因为很多的底座稍微有些差别,但原理都差不多,拆的时候还是要细心。用钟表的一字螺丝刀插进那四个孔里向外用力往上提就能拿下来了,我的主板cpu座是MOLEX的产品,一定要将那个固定杆抬起才能拆,这个照片分析了一下,好像是要固定杆合下才能够才能拆,这个请高手补充一下。
[
]
电脑维修

网友:
478以后,座子的问题对370那一代多了很多.顶一下.撬的时候还注意图中左边那两个小口,也是扣子,方法一样,别搞断了.

网友:
是呀.前天刚用士跑加焊了一块华硕板.P4板.应该有20%是与CPU座子有关.

网友(2008-02-11):
楼主好经验.能把这经验与大家共享.而且思路很清晰.

网友:
CPU座虚焊的确实很多!
LZ好险废了个U啊!呵呵~~~~~~~~

网友:
哦哦 哦哦哦哦,CPU是这样拆的,楼主和各位大哥说的很细,下次我也敢拆了!

网友:
以后LZ的废东西都卖我哈!!
没准能收到个宝!!

网友:
今天收了一片主机板, 也是同样问题, 无水酒精洗一洗就可以了.

网友:
跑00FF的板检查座子是最简单的,也是先要考虑到的

网友:
学习了。CPU 座原来是这样拆的。谢谢
不知单买一个这样的座子要多少钱?我是怕万一撬坏了。。。。。

网友(2008-04-08):
CPU座变形还是比较常见的。CPU倒是不容易坏。支持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