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EP主板点不亮

楼主(2007-03-05):
能通电起动电脑,就是点不亮,过了一分钟的样子键盘灯能亮,然后关机能正常,显示器无任何显示,换了块显卡也没用,换块主板就有用,用检测卡测量点不亮的主板各电压指示灯都正常亮,不知道是主板哪里有问题,是不是BIOS问题了,可不能刷固定的BIOS,怎么办

网友:
用风枪吹下来再刷

网友:
可能是BIOS电路问题.

网友(2007-08-31):
代码是否正常?
再测下VGA

网友:
一个科脑865主板也是测试卡跑码正常,加PCI老显卡能点亮,没有头绪

网友:
我觉得重点检查显卡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