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杂牌845GL主板无法触发已经修复

楼主(2007-03-05):
我今天修了一片板,不能触发,我把板从机箱中拆出来,换了个我经常修板用的航嘉电源.
测了一下,电源PSON绿线,有高电平,测了一下开机跳线,有高电平,测了一下,晶振,有起振,量了南桥周围的电容有发现
3.3伏的待命电压.电池跳线OK也有3.1伏.我就开始跑开机跳线的线路,我最后发现,这个845GL居然不是用联阳ITE8711F,IO来触发,
他的开机跳线是进南桥的.南桥是82801db,你短路开机跳线后,会触发南桥,南桥受到这个触发后会
把南桥边上的一个74HC14d,第三脚,拉高为高电平,此时这个74hc14d的第四脚,会变成低电平,这个脚位就是连到电源的PSON绿线,从而实现把PSON绿线拉低,从而实现电源触发.我查了一下,这个74hc14d的供电是从,5V待命电压,经过一个,472的电阻得来.

我在跑的时候,就是发现,当我短路开机跳线时,这个,74hc14d的第三脚总会变为高电平,因为之前开机跳线进南桥了,没得查了,所以我就想说应该南桥还会再有什么指令出来给其它的零件,我就一边短路开机跳线,一边用示波器去点周围的IC,就让我遇上了.我就去网上下了一个74hc14D的PDF,脚位说明.我发现这个74hc14d第三脚被拉高时,第四脚,就应该反被拉低为低电平.而此时,这个74hc14d的工作条件我查了一下,供电正常是从电源的5V待命电压经过一个,472电阻而来,工作条件具备,而第四脚却没有任何反应,明显不对,应该是这个74hc14d坏了,我就找了片坏板,拆了一个旧的换上去结果还真的行了.

我表达能力不行,也不知道怎么画出线路图,请多多包含,有什么问题,可以回贴.

刚才发完了,自己又读了一下,有几个错别字,修改一下.

网友:
7414坏了哦,3脚为H的时候,4脚必定为L,3脚为L的时候,4脚就要为H。
如果不是这样,那么7414就挂了。

网友:
14是非门电路.
         如果首先跑绿线这条支路.或强行开机.可能楼主这块板还能修快一点.

网友:
鼓励一下,给你加个30分,继续努力!

网友(2007-10-20):
7414是非门电路, 7407是不是也是非门电路, 这种东西老主板上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