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通电,高手救命啊!!!

楼主(2007-03-05):
电源开关按下没有反应,好像没通电似的。
之前是蓝屏了好多次,然后重启就这样啦
电源没有问题,线也没问题,是不是主板的电源芯片坏了阿
芯片
重启
主板

网友:
论坛里还有比我还菜的
,你这样问问题老师只能告诉你花钱去修吧
[
]

网友:
换内存看看换内存看看

网友:
这种问题确实是没有办法回答
如果你能对主板有一些了解的话,
请你先确定是主板的原因引起的不加电,然后检查3VSB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