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图请教开机电压问题

楼主(2007-03-05):
开机PW--ON无电压,与之相通的电阻也没有电压,与电阻联通的一个三极管有一个脚有5V电压,请高手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
三极管

你测试一下三极管是否击穿了

网友:
看了你的意思是说那个电阻一边连三极管那端有5V.别一端没有电压.(不知理解得对不对)
如果是这样.你就要看一下这个电阻是否变阻.虚焊.与之相连的线是否开路等.

网友:
电阻连三极管一端无电压,标5V的那个管脚有电压,我猜是三极管坏了,不知道对吗

网友:
先要知道这个是不是三极管.还有它的脚位才好判断.

网友:
我觉得电阻接三极管那端的5VSB只是个排针的上拉电压,而排针无电压,可能是排针接的门电路或IO有问题把电压拖低了,电阻开路遇到的少

网友:
看看管子的型号量一下不就知道好坏了

网友(2007-06-10):
三极管可能是击穿了.

网友:
三极管击穿了,怎么会有5V电压?看看边上有没有1117或1084,1085之类的,看看它们工作正常吗
这块板子的开机电路是有状态转换三极管参与的,这种类型的不好修啊

网友:
三极管有问题吧

网友:
Q118 应该是三极管或小场管。D41好像没有焊上,应该是二极管。

网友:
晕哦,先看一下PWR-ON对地短路了没有啊,有时候也不一定就是三极管击穿 了呀

网友:
三极管可能以穿,电阻也可能开路了,只能根据实际的情况判断,大家都只能根据你说的情况判断一下方向。

网友:
2中可能
1。三极管虚焊或者坏
2。线路到电阻有没有相连的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压拉低的问题我感觉是个难题 学习中

网友:
有哪位高手把楼主的问题的原理图整出来就好分析了.

网友:
正在学习,今天又收获不少知识!!!

网友:
学习到太多的东西啦,呵呵,多谢啦

网友:
1.io坏
2.有门电相连,可能门点坏
3.南桥坏

网友(2007-10-02):
先检查,排针是不是对地有短路,如无,认为三级管应该是好滴,看看是不是其他问题引起的吧~~不知道说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