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5主板问题

楼主(2007-03-06):
问题是这样的  测试卡显示FF  经查发现假负载无复位\无PG电压   经跑线路是有CPU座傍边两个电阻过来的  过来一组正常的复位\PG电压都有  但是进CPU座那一端就没有了   排除电阻问题  也不是CPU座虚焊,问题好像是进CPU座那端电压被拉低了  导致无电压  测试V0到V4也正常的
   我已经碰到三快了  都是技嘉的扳子可能是通病
   不知谁也碰到过

网友:
你说的所谓正常的复位和PG电压只是用来把信号PULL UP的电压,

这种板,首先要查CPU的VCORE是否正常,而后先查PG,再查RST。CPU的PG是由南桥发出的。

网友:
查了PG从南桥过来  到CPU  经过一个电阻进CPU一头就没有了  复位也就是CPU没有其他复位都有

网友:
支持一下了,非常感谢

网友:
呵呵 有几个关键点要有电压才行

网友(2007-05-12):
回复 网友A:

心在飞翔老师的意思是说你测的这个电压应该是PG、RESET信号的上拉电压。我想问题的根源可能还在PG信号。

网友:
应该是被北桥拉低了吧。北桥完了。

网友:
一看楼主就不是修主板的

网友:
技嘉最经常的故障就是 NB的1.5V没有。。。南桥会发热

技嘉最经常的故障就是 NB的1.5V没有。。。南桥会发热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给AGP和NB供电的3055容易坏,S极无电压.早成无复位
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