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6555 主板全板无复位的问题

楼主(2007-03-08):
-----今天接到MS--6555主板,测试时,发现主板全部无复位信号.还有,主板有时能触发,有时不能触发.主板的PW-SW排针,高低电位不正常,有0.6V,0V.先后更换了82627HF-AW,MS-5.故障依旧.能触发时,测试主板各组电压基本正常,全板时钟正常,就是全部没有复位,小弟对复位电路一向很脆弱.请大家帮忙.

网友:
有没有跑灰线到SB和到IC的线路呢?

网友:
----------我没有跟线路.我感觉到IC的估计可以跟到,但是去SB的就不好说了,因为SB的BGA,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不可逾越的屏障啊

网友:
是不是你能测到的所有电压都正常?如果是的话,换一下CLOCK芯片,或是查RST排针,看正极是不是接一个小阻值的电阻,0R或33R的,把它摘掉试试。

网友:
-------是的,我能测试到的电压,全部都正常.飞翔老师,我想问你的就是:电压全部正常,你让我换时钟芯片,这是为什么???然后,把RST排针正极连的那个小电阻取掉,这样做又是为什么呢???取掉这个小电阻,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有可能这个小电阻不良,才导致了经过这个电阻的复位电压低呢???还请飞翔老师说明一下.

网友:
电压全部正常后换时钟芯片.这很容易明白呀.
  如果时钟有问题那肯定是不会复位的.

网友:
哦,这样啊,我测试的主板各组时钟,也基本正常.所以我就没有去换时钟IC,况且,我找时钟IC真的不好找.整个广州的电子城我都翻遍了,你想找个一模一样的IC真的很难啊

网友:
我也想知道飞翔老师说的把RST排针正极接的电阻摘掉起什么作用??说换了还明白,说摘掉就有点想不通了

网友:
有的主板,时钟芯片会有一个CK_RST#的信号通向RST排针,这个信号出问题,会导致FP_RST#被拉低,也就是说排针上无电压,而这个基本的电压没有,就会全板无复位。

网友:
哦,是这样啊,又跟飞翔老师学习了

网友(2007-05-08):
主板搞好了没有,关注中!

网友:
好像有一说,供电不良会导致电源管理芯片拉低POWERGOOD,导致全板无复位,不过没印证过

网友:
学习了,谢谢飞翔大哥

网友:
沿着复位排针中一下线路,看看都经过了哪些地方,比如说门电路,IO,南桥,等等,把所经过的电路都仔细的查一下,如果直接进南桥就先把南桥烤一下再看.问题解决了记得跟大家说说经过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还有个重点忘说了,就这MS的板有一个专门的开机复位芯片,要是它坏了那就没得整了,除了你找个板子来拆,还有得救.买是买不到的了.

网友:
学习了。连高手碰到复位电路都很头痛,新手更是啦...
像飞翔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