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TC电路故障,疯狂袭来.......

楼主(2007-03-13):
-------最近广州这一段时间,空气相当潮湿,我最近这几天都是修的不除法的主机.可能是由于湿度太大了吧,各种主板RTC电路相继出故障.大部分都不触发的.我在检后 ,就对顾客说,是主板的问题.在检测的主板的时候,我有意的去触摸主板的晶震.大部分都是这样的问题:
--------第一块:ASUS845PE:不通电,触摸晶震后,可以触发.维修:将32.768的晶震,两个与晶震相连接的电容(一般为22PF),还有一个或者是两个106,或者是105的电阻全部更换,用洗板水将维修处,刷洗干净后,吹干,主板可以正常触发,测试主板各个测试点,全部正常,上配件测试,全部OK.
--------第二块:UNIKA845PE:故障:不通电,触摸晶震后,可以触发.维修:将32.768的晶震,两个与晶震相连接的电容(一般为22PF),还有一个或者是两个106,或者是105的电阻全部更换,用洗板水将维修处,刷洗干净后,吹干.主板可以正常触发,测试主板各个测试点,全部正常,上配件测试,全部OK.
--------SLOTEK845GL:故障:不通电,触摸晶震后,可以触发.维修:将32.768的晶震,两个与晶震相连接的电容(一般为22PF),还有一个或者是两个106,或者是105的电阻全部更换,用洗板水将维修处,刷洗干净后,吹干,主板可以正常触发,测试主板各个测试点,全部正常,上配件测试,全部OK.

网友:
--------修了差不多,好4块主板后,又来了一块UNIKA845PE的,故障也是一样,不通电,触摸晶震后,可以触发.维修:将32.768的晶震,两个与晶震相连接的电容,两个106的电阻全部更换,用洗板水将维修处,刷洗干净后,吹干.再次测试主板时,发现仍然不通电,用手去摸了一下晶震,就可以通电了.多测试了几次,主板一直处于一个不稳定的状态,一会儿可以,一会儿又不行,哎:请问大家:难道真的是SB老化的厉害了???

网友:
-------我去更换的所有元件都是从新板上拆下来的,我就是怕从旧板上拆下来的电阻,电容,晶震不好用,才去拆新板的.(被老板训了一顿),我这里是没有办法更换SB的,我也不想去烘烤SB了,我也做过好几次,感觉没有什么效果.就当时烘烤完不久的一段时间内就可以触发,但是等到SB完全冷却后,就还是那个样子了.真的不好去理解,为什么SB有点稳度的时候就可以通电,而冷了之后就不可以了???请大家踊跃发言

网友:
请问一下,为什么要把106也换了??

网友:
东风破先生,我是新手,我来说几句,可能不对,您参考,1:电容 精震要配套更换,不要用这个版的晶震,用那个版的电容,还要注意,电容成对换
2:打晶震二集体值,一般晶震两个引脚相差5欧左右为良好。3:侧晶震电压,BAT完好的情况下一般0.35伏左右,断电源测量。另一个脚相差不会太多。4:侧泼型,一般泼型比较稳定,干净。5:SB不良,不过这种情况发生在845的版上应该比较少。

网友:
RTC故障发生在intel南桥概率比 sis via的都要高 原因在于设计 启振电压太低  我有个方法可以试试对付这种顽疾 楼主有兴趣加我QQ

网友:
-------回复4楼:我有个朋友在深圳MSI的RMA修板.他跟我说他们那里的就是这样去维修的.因为RTC电路是比较敏感的电路.一旦电路中的某个元件出了问题,就会引起不开机.而且我自己也试过很多次,有时候换了个晶震,可以了.等一下又不行.有时候换了两个电容可以了,过了有一会 又不行了........等等,任何让我吐血的的事件真的太多了,所以我宁可错杀有一万,也不放过一个!!!

网友A:
------回复5楼,我现在已经重新整体换了那块UNIKA  RTC电路的元件,是从GIGA的主板上拆下来的.包括:一个32.768的晶震,两个谐振电容,两个106的电阻.但是主板根本就一点不触发了.先前可以的时候,我测试晶震的两个脚位的电压,一个是0.4V左右,一个0V左右.现在怎么弄都不通电了,但是测试到晶震的两脚电压一个为2.0V,一个为0V左右,请问这样的情况是正常的吗???小弟很急,请大家帮忙!!!

网友:
我测试晶震的两个脚位的电压,一个是0.4V左右,一个0V左右.现在怎么弄都不通电了,但是测试到晶震的两脚电压一个为2.0V,一个为0V左右,请问这样的情况是正常的吗???小弟很急,请大家帮忙!!!
  这是根本就没有启震,“晶震的两脚电压一个为2.0V,一个为0V左右”  绝对不正常,士波器测试两个脚,绝对没泼型,我感觉还是在启震电容上,原来的电阻重新装好,仔细检查这一款的线路。

网友:
后来我就把与电池的3V,与3VSB有关小电容全部拆掉就好了 ,
我想请问你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东风破先生:“把与电池的3V,与3VSB有关小电容全部拆掉就好了”具体维修我经验很少,只能想到哪说到哪吧,  根据以上现象,我认为,以上只有一个小电容还可以沾的上边,前提是---------这块板的3VSB是由稳压器1117或由类似电路5v转换过来,你拆1117的电源参考点的电容应该是主要的,{税便说一下,描述的可能不具体,你只能明白我的意思了,1117中间输出,右侧电源,左侧电源设定参考点,}这个电容应该和你说的106电阻的中点线连接原因就是这个电容轻微漏电在电子线路中等效一个电阻,等效的电阻大于下面的电阻N倍,造成N+106>>106或者N<106  造成N+106<<106  按上面现象应该是N+106>>106   1117中间输出的电压会升高,过高的电压加到晶震上面引起停震,或者达到晶震的临界状态, 反映到现象 ,“晶震的两脚电压一个为2.0V,一个为0V左右”因为处于临界状态所以 "用手去摸了一下晶震,就可以通电了.多测试了几次,主板一直处于一个不稳定的状态,一会儿可以,一会儿又不行"当你“   把与电池的3V,与3VSB有关小电容全部拆掉就好了”  晶震你换过了不用考虑,谐振电容你换过了不用考虑,当把这个轻微漏电的电容拆下来的时候,1117左侧参考点电压等于2个106分压,正好是设计参数,晶震启震完成触发.  那么这些查下来的电容齐声么作用呢?我认为这几个电容基本都是滤波,在电压泼动的时候起稳定作用。拆下来也可以用,短时间可能没问题,长时间使用应该电压适应能力下降了,    以上解释可能很勉强,不过对于现象来说我也只是能想到这么多,也可能不对,   希望版主能详细解释。

网友:
------谢谢11楼的精辟分析.我个人认为,跟电池的3V有关的小电容,也会引起这样的问题.我修好的那块UNIKA的,我把那个小电容拆了之后,就跑了一下电路.3V的电池电压就到了那里.有空的话,我就把这些电路画出来,然后发在论坛里,跟大家一起讨论讨论.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

网友(2007-05-12):
回复 网友B:

说得简单一点就是因为1117参考点的电压不对(参考点的接地电容漏电),导致输出3VSB升高,过高的电压加到晶震上面引起停震,或者达到晶震的临界状态。
好帖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5楼,我现在已经重新整体换了那块UNIKA  RTC电路的元件,是从GIGA的主板上拆下来的.包括:一个32.768的晶震,两个谐振电容,两个106的电阻.但是主板根本就一点不触发了.先前可以的时候,我测试晶震的两个脚 ...

和我遇到的故障几乎如出一则,楼主可以去下面的网址看看,也许对你有点参考作用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extra=page%3D1

网友:
应该是谐振电容附近有其他电容漏电,碰到过,换过4个晶振和谐振电容还不行时,直接把附近电容拿掉,就OK了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