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C5051M可以用什么代换?

楼主(2007-03-14):
今天接到十几台老联想,大部份都是这个坏了,实在找不到同型号的.不知道可以用什么代换.有知道的请指点下,谢谢了.
求助
联想

网友:
无代用的,只能找一个一样的.

网友:
谢谢.看来只有不修了.

网友A:
电子市场上有的买的.

网友(2007-08-31):
请问RC5051M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
你是怎样测试出它损坏的?
谢谢

网友:
找配件斑竹吗 欣欣,可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