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鼠标键盘失效维修一例(原创)

楼主(2007-03-15):
一台主板为 Aopen Ax3sp pro 815EP 的 P3电脑,近日连续出现PS2口的鼠标失灵,后来买了个USB的鼠标解决此问题,不想到第二天键盘也出现失灵,完全不能用了。实在没招,把主板卸下来看。
想想电脑的USB口通讯正常,那主板IO芯片应该没有损坏也没那么容易损坏吧。刚开始以为是PS2口接触不良,于是把键盘的PS2线剪下来,把PS2线插入主板的PS2座,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PS2的几根线和主板上的 PS2插座都接触良好,导通接触不良的问题也排除了。维修陷入僵局,难不成再去买张815的主板?那太不值了~~~
在网上查找相关的815的主板的
电路图
,发现PS2接口的数据和时钟线上都 有上拉电阻 和下拉对地的抗干扰电容,中间还串联着电感,用完用表测量主板上PS2口的电阻和电感都无异常,最大的怀疑对象落在 电容排上,这是一个4位的下拉电容排,同时对鼠标和键盘的数据、时钟线做下拉处理,如果电容失效或漏电那就会造成数据、时钟信号的变形而出现鼠标、键盘失效。于是把此贴片电容排焊下,因自己也无同型号的贴片电容替换,而且此电容在此电路只是起到稳定作用,一般情况下不装也是可以的,所以就空着了。
重新装机,开机,鼠标、键盘都OK了,哈哈,对得起自己了~~~
PS2鼠标、键盘电路原理参考图:
芯片

网友:
鼠标键盘不能用的主板大多数故障原因是以下的两方面引起的
一。5V供电的保险电阻断路
二。抗干扰排容漏电
有很少一部分是由于S I/O损坏和印刷线路板断线
以上都是我实际维修中遇到的。

网友:
见过,不过我认识是那些电感的问题多,先用笔用力压了后再量通断

网友:
我也有一块,是开机状态插speaker蜂鸣导致的开始时鼠标键盘不能同时用,后来干脆不开机了,也没仔细察过,不能是io坏了把

网友:
我也修过一块AOPEN,还是画着笑脸的日本限定版,依葫芦画瓢吹下后面的排容OK了,LZ解释了原理,学习了~

网友(2007-05-24):
我暂时也没碰过PS/2的接口坏板,不过接品变形的就不少,省得去换,直接拿了个钳子钳紧就继续用,唏

网友:
不错的维修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上次遇到个SB坏的
————

网友:
暂时还没遇到过哦。。

网友:
修过一块,IO的键盘脚给顾客插显卡时搞断了.补上OK

网友:
学习,但是我在主板上还不认识贴片电容在哪?

网友:
有些是物理方面的观察就行了
有些就要跑电
路了

网友:
"想想电脑的USB口通讯正常,那主板IO芯片应该没有损坏也没那么容易损坏吧"
楼主这句话,不知正不正确,我觉得,USB是由南桥直接管理的,好象和IO没有关系!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请高手指点!!

网友:
如果楼上的 kingday同志 知道电容用什么表示的话,再看上面的电路图不就知道了,再不行的话用万用表量一下。
[
]

网友:
IO的键盘脚给顾客插显卡时搞断了???

网友:
这种情况很多,主板在使用两三年后不少会出现电容漏电造成键盘鼠标不能用。还有一部分是因为经常拔插键盘和鼠标,搞干扰的电感虚焊也会造成键盘或鼠标有时能用有时不能用。

网友(2007-07-14):
还没遇到过这样的,学习了

网友:
卸排容已经成了维修主板的常识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一体机,开始时鼠标键盘不能用,USB口正常,没有深入查了.这个电路很容易修的吗?

网友:
我有一块主板也有这一现象,试试!!!

网友(2007-08-13):
就是那个C51咯 他爱惹祸

网友:
最简便的问题了,是别人送钱来了,一把摄子就搞定,不过有客户在的时候我还是装模作样的换个东西上去!

网友:
USB是SB直接管理的,和IO没有关系!

网友:
串口,打印口,PS/2设备不正常基本上都是有那个排容有问题造成的

网友:
我有一塊係2themax底板,都是ps/2 不能用,於是就買了條usb to ps/2 cable,成本只需幾塊錢。

网友:
这样修就不要成本哈!!

网友(2007-12-27):
..还没遇到过这样的,学习了...............................................

网友:
PS/2口的电容不要也行的啊!!

网友:
不错的维修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2008-01-28):
不错,我也学到一点经验,搂住,恭喜了,继续努力呀

网友:
贴片电容坏的情况比较少见,恭喜楼主....

网友:
PS2 MOUSE KEYBOARD 不能用, 别怀疑, 第一个动作就是拆掉那一个排容, 90%以上都可修复.

网友:
大部分我碰到都是鍵盤壞掉,樓主的好方法讓我去試一試,謝謝

网友:
键盘.鼠标接口电路故障一般是供电部分的电感.电容损坏或上拉电阻.滤波电容损坏或数据线上的电感损坏等造成的故障,排阻起提升信号的作用.键盘口和鼠标口与南桥芯片的通信线路中都加有贴电感,电感在数据传输中起到缓冲的作用,通信中的电容起滤波的作用.可改善数据传输的质量.

网友:
不过接品变形的就不少,省得去换,直接拿了个钳子钳紧就继续用,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