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能不能发一篇关于ATX电源自激振荡原理

楼主(2007-03-15):
对于电源中的待机电源部分自激振激原理,看完之后总是迷迷糊糊的,本人理论知识较差麻烦哪位师傅用简明详细的语言给介绍下自激振荡的工作流程.先谢了.

网友:
我发有一编ATX工作的相关原理的呀.
    不过有些地方感觉说得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
看看这篇有没有参考价值。

网友:
有没有pdf格式的图纸,这个图我已经有了,太小了看起来有点累.这个应该是周跃刚写的.还是感谢你的热心支持.

网友(2008-03-04):
这篇只是介绍待机过程,它的开机过程和稳压保护是怎么样工作的呀,我的刚开始是开关管13007基极与发射极短路损坏,但换后有+5SB,但短接不起振..我平时是修彩电的,怎的里面的其它两个开关管咋工作的,没图纸又没法查.....哪个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
在网上找到了一部份资料,整理出来,并作成PDF了.有需要的可下载.

网友(2008-04-30):
辅助电源电路的工作原理:

??只要有交流市电输入,ATX开关电源无论是否开启,其辅助电源一直在工作,为开关电源控制电路提供工作电压。市电经高压整流、滤波,输出约300V直流脉动电压,一路经R72、R76至辅助电源开关管Q15基极,另一路经T3开关变压器的初级绕组加至Q15集电极,使Q15导通。T3反馈绕组的感应电势(上正下负)通过正反馈支路C44、R74加至Q15基极,使Q15饱和导通。反馈电流通过R74、R78、Q15的b、e极等效电阻对电容C44充电,随着C44充电电压增加,流经Q15基极电流逐渐减小,T3反馈绕组感应电势反相(上负下正),与C44电压叠加至Q15基极,Q15基极电位变负,开关管迅速截止。
?Q15截止时,ZD6、D30、C41、R70组成Q15基极负偏压截止电路。反馈绕组感应电势的正端经C41、R70、D41至感应电势负端形成充电回路,C41负极负电压,Q15基极电位由于D30、ZD6的导通,被箝位在比C41负电压高约6.8V(二极管压降和稳压值)的负电位上。同时正反馈支路C44的充电电压经T3反馈绕组,R78,Q15的b、e极等效电阻,R74形成放电回路。随着C41充电电流逐渐减小,Ub电位上升,当Ub电位增加到Q15的b、e极的开启电压时,Q15再次导通,又进入下一个周期的振荡。
?Q15饱和期间,T3二次绕组输出端的感应电势为负,整流管截止,流经一次绕组的导通电流以磁能的形式储存在T3辅助电源变压器中。当Q15由饱和转向截止时,二次绕组两个输出端的感应电势为正,T3储存的磁能转化为电能经BD5、BD6整流输出。其中BD5整流输出电压供Q16三端稳压器7805工作,Q16输出+5VSB,若该电压丢失,主板就不会自动唤醒ATX电源启动。BD6整流输出电压供给IC1脉宽调制TL494的12脚电源输入端,该芯片14脚输出稳压5V,提供ATX开关电源控制电路所有元件的工作电压

网友:
上面那张图不清楚,另外做了一张清楚的贴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