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3-15):
杂牌845主板 开始不能开机 短节rest 和 power 带电脚 机器可以启动有时正常 有时不能正常启动 测试卡跑FF 有时又可以通过 没有规律  板子IO为83627hf/aw 更换后 发现故障没有解决 反而通电机器自动启动 电压偏低 只要短接power 电压就正常松开电压就低 而且复位灯常量 IO 我更换了两个都是同样的问题 真是没有一点思路拉 请各位老师给点思路 指教一二 真不知道该怎么修拉

网友:
回复 网友A:

SB有问题,查sb电压时钟

网友:
查一下主要芯片有没有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