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供电问题

楼主(2007-03-15):
一块盛邦的845PE主板,初始故障为不开机,测试卡灯闪一下即灭。CPU周围电容好几个都鼓了,又没得CPU主供电其一个场效应管短路了。分别将坏件都更换了,开机正常,过C1,但上内存却不过。代码为C1-A6-C1-A6。测得内存的供电竟然是3。3V,而且仔细一量,这内存3。3V供电竟然同电源3。3V是直通的,真是奇怪。

BIOS也刷过的,无效。挤压北桥也没用。是不是北桥受损了呀??

网友:
845pe的板子,内存供电不可能是3.3v,我怀疑是不是内存供电管的D极S极击穿短路了.导致3.3v直接跟内存供电脚通了.

网友:
是不可能3。3V的供电,但确实如此。内存供电脚同主板上三个场效应管的D极相通。

网友:
大多数内存供都是采用单管供电的,这时d极应该是3.3v而从它的s极输出2.5v左右的电压的.

网友(2007-08-31):
楼上说的对,我想也应该是这样的
不可能是3.3V的

网友:
我是刚接触主板维修!也想弄明白内存供电不正常有那方面引起的多呢?

网友:
D 极 S极是什么意思

小弟新手。不明白你们说的D极和S极是什么意思

网友:
谁说DDR都是2.5V供电啊3.3V的有但少
再就是LZ,我觉得主板上电压一样的位子应该都是通的才对啊

网友:
啊.....DDR还有3.3V供电的么?楼上能不能说说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