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15):
INTERNET 845主板 内存最高认到 256 上512只认到 256 其他都一切正常 这种情况 是否要刷bioss 还有是否内存巢有问题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请教各位老师
刷BIOS

网友:
怎么没有老师给点经验呢

网友:
不知道啊 没见过INTERNET主板

网友:
845的板子是支持512内存的,不过intel原厂的板子,和内存条的兼容性不太好,你可以再换不同的条子试,不行的话刷个bios也行,三两分钟的事.

网友:
在提问之前最好是先做一点事了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