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07-03-15):
假负载478上测5个VID0--VID4   我根据图纸上测量时电压都是不正常的都是在好板上测的   是不是还要连线呀

会员1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是的,具不同的连接方法. 得出相应的电压.

网友(2007-08-31):
具体是怎么连的,是不是0134接一起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