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845板从支持2。4G降到只支持1。7G的了!

楼主(2007-03-16):
一块845板从支持2。4G降到只支持1。7G的了!之前用2。4G好好的,现在只能用1。7G才能工作!不知是什么原因,电源IC换过了!
原因

网友:
我认为cpu座里面的针脚肯定有不行的了,你可以打开看一看.

网友:
我换上另一个电源IC时,上假负载电压正常,一上CPU2。4G就保护,通一下电就灭了,我又换回原来那个电源IC,一通电,就显示一下C1就灭了,我想这是那里出了问题?那里短路了?

网友:
肯定是座的问题 我也碰到过 因为2.0以上基本是Nooth核心 1.7是wallitell核心 阵脚定义有些差异 所以造成这样的情况

网友A:
CPU座子虚焊了